楼主(2006-09-27):
我公司一台新的流水线,主要起到加热烘干的作用,是日本的220V,共有三套控制加热,是220V星型连接,每套加热组星型连接共有33根1800W加热管,星型连接每相11根,........三套共99根,总开关是日本三菱600A开关,现在发现当只开一套加热时没有问题(随便哪一套),当三套全部开启时,加热一段时间总开关会跳,显示是漏电,漏电保护开关上分100MA,200MA,500MA,
       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教高手

网友A:
原因就是漏电 .解决的方法就是调高漏电保护的数值

楼主:
它最大是500MA,原来100MA改到500,时间稍微长一点还是跳,会不会加热管绝缘不好,不过单套开都是好的,三套一起就不行,有什么解决办法吗?谢谢啊

网友B:
星点接地吗?
把星点浮空试试,
我想虽然是220V的,但这样用星点不用接地,
套与套的星点不能连接,三套星点都独立浮空试试

网友C:
遇过同样问题
共有三套控制加热,是380V星型连接,每套加热组星型连接共有3根4000W加热管,星型连接每相1根,三套共9根总开关是天正100A4极4线漏电开关,只开一套加热时没有问题(随便哪一套),当三套全部开启时,加热一段时间总开关会跳,显示是漏电.用摇表检测加热管正常.更换开关后使用正常.

网友D:
那除了换开关还有其他办法吗?这个开关的最大是500MA,那一般多少是安全范围以内呢?国产的一般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