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7):
现在电度表都用数字式的进行电量计量,我发现所用的互感器都没有作接地处理,难道有新的规定吗?以前互感器的K2端是要求接地的。

网友A:
现在的表好多都不接地的,有的是电压和电流和在一起的,如接地的话,就会有问题的

网友B:
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C:
如果低压CT二次侧和一次侧有直接的电气连接可以不接地。这符合电气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