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8):
各位大佬,用一台PLC连两台触摸屏如何实现通迅,需不需要通迅模块连接,我现在想用一台三菱FX1S PLC和三菱触摸屏GOT930实现两地控制,请问如何才能实现,需要你的帮忙,谢谢!

网友A:
不需要通迅模块连接,我也做过这样的连接,只要将PLC和两台触摸屏用数据线串联后修改第二台触摸屏的通讯端口.

网友A:
需要两条数据线,数据线型号我搞忘记了,只记得一条用于连接PLC与触摸屏,另一条用给触摸屏编程的数据线连接两台触摸屏就可以了,然后在第二台触摸屏的主菜单中修改通讯端口号和站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