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8):
新购回一台触摸屏为三菱A951GOT-SBD-M3通电后显示需要安装ROM  BOOS,但安装后触摸屏出现一些系统画面,制作好基本画面传输到触摸后画面没变化,不能显示所传输画面,请问各位大佬还需要什么设置没完成吗!!为什么没有显示所做画面??不明呀??

网友A:
A系列的触摸屏首先要安装正确的驱动
其次下载画面后还需和PLC正确连接才能显示画面

网友B:
我以前有碰到这个问题,后来的原因是,我在画面编辑好后,换了PLC型号就这样了,但也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是如此,只是偶尔,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系列的触摸屏首先要安装正确的驱动
其次下载画面后还需和PLC正确连接才能显示画面

网友D(2008-03-02):
设置连接参数并检查与PLC连接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