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8):
生产用锅炉风机共八台,用一台变频器控制,需先启动四台,然后再跟据生产情况增加风机台数,这种情况该怎样处理?请各位大虾赐招!!!

网友A:
说的具体一点,先起的和后起的转速是否一至

楼主:
是一致的!

网友B(2014-10-22):
太复杂了

网友C:
这个难办点,可以是可以的。。还要考虑电机容量问题。为什么不单独控制?

网友D:
不带这么省钱的

网友E:
如果是用作软起动用,都可以加旁路接触器,要是用变频来调节,控制电路比较复杂

网友B:
变频器厂家会告诉你,理论上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