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8):
我把PROFACE画面数据全部读出来后,做了一点点小的修改,然后全部写回去,发现有些页面的数据显示区全部显示“???”。好几个整个页面都是这样。再看我读出来的程序,这些数据的标签也都是“???”。会不会是我读的时候根本没有把那些信息读出来?

网友A:
检查一下地址有没有出错,读出来地址软件没有识别。肯定要检查一下地址了

楼主:
所有的软件地址都是"???"啊.就是这个问题.恐怕是没办法恢复回来了.

网友B:
是不是你的软件有问题啊?
我以前好像也出过类似的问题,换了软件就好了
你用的什么软件

楼主:
我用的是PRO-FACE的propb3 c-package软件。是厂商随机送的一个刻录碟。可能确实是这个问题。请问在读画面的时候,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啊?谢谢!!

网友A:
看看协议选的有没有问题。

楼主:
还是软件的问题,我找厂家要了个新程序,重新安装,就可以看到软件的地址了。
重新写进去,没有了“???”。谢谢大家。

网友C(2006-11-02):
看协议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