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8):
我所在的光源行业为了检测灯泡壳与排气管熔接是否严密无气眼,在已熔接好排气管的灯泡壳中放一个金属物,再用高频测漏器产生的高频高压电火花打熔接处,看金属物上有没有电火花,若有表示有气眼,若无表示无气眼.我想找一个传感器,能检测金属物上有没有电火花,并用一个开关量接到PLC上.请各位高人多多指教

网友A:
可以用温敏么?抑或压敏?

网友B:
除了气眼,还有真空度的检查,似乎只能用肉眼看了.

网友C:
我去过的排气车间都是直接目测的

楼主:
找过,但是没找到

楼主:
回5楼:那是排气,测灯泡真空度,我这是测泡壳有没有气眼,工序不一样,现在已经有人做出了专门测泡壳气眼的设备了,只是我没有见过而已,但是我听说上面的检测方法和我描述的样,           我所在的光源行业为了检测灯泡壳与排气管熔接是否严密无气眼,在已熔接好排气管的灯泡壳中放一个金属物,再用高频测漏器产生的高频高压电火花打熔接处,看金属物上有没有电火花,若有表示有气眼,若无表示无气眼.我想找一个传感器,能检测金属物上有没有电火花,并用一个开关量接到PLC上.请各位高人多多指教

网友D:
火焰传感器
开关量输出

楼主:
可否告知品牌与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