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wincc 6.0

楼主(2006-09-28):
为什么我在wincc 里创建数据归档后
在项目管理器的右边窗口看不到我所创建的数据归档
而且报警和趋势也不动作 望高手指点

网友A:
你运行了变量记录系统和 报警系统了没有?

楼主:
我运行了
我在计算机的
属性里已经激活了
变量运行系统了呀

网友A:
哦,对不起前面是我没仔细看,数据归档需要通过趋势控件,报警需要通过报警控件来看的,你需要在画面中组态上述两种控件。

楼主:
我在画面组态中已经
用了相应的控件了
但是当我运行时
提示连接不到数据服务器
SQL我也运行了
就是不知道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A:
项目名或者保存路径使用了中文字符。

网友B:
哪有winCC6.0,给我一份呀
我想学wincc没软件学不了啊

网友C:
有同样的感受,归档,报警,报表,我基本实现不了:( :(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用的是WINCC6.0 SP1吧,多重新运行几次就可以了
最好是装SP2就解决问题了,SP1经常出现莫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