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8):
我的PROFACE的触摸屏2301L和OMRON 的PLC的CP1H-XA40DT-D老是不能通讯,对方的波特率都设置了一样,网络方式是RS-232,触摸屏老是提示:PLC NOT RESPONDING .那位高手能不能指教一下,我的QQ号是191984067

网友A:
1.你确定通讯参数设置是一样的吗?

2.你的电缆正确吗?

3. 。。。

网友A:
差点望了问了... 你选的是什么协议啊?

应该选择OMRON SYSMAC-CS1 SERIES协议的, 不知道你选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