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8):
我有一台额定电压是350V,频率是180HZ的电动机.但现在不知道能否用输入电压380V的电源对这台电动机进行调频.

如何进行???

请高手帮忙,加急啊~~~~

网友A:
可以,将电机的额定电压参数准确输入相应的参数号内,做好电机的动静态辨识,即可。

网友B(2006-12-19):
没懂,要怎么做能具体点说么?
kdrjl

网友C:
再怎么具体呀,除非你将变频器型号及电机铭牌参数公布?

网友D:
可以的,变频器有一项最高输出电压的设置,把它的值设置为350V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