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8):
在电压380V的三相四线接地电网,零线和相线截面相同,有设备漏电但保护装置没动作,原接地电阻Ro=4,设备的接地电阻Rc=10,人体的接地电阻Rr=2000,试分析,在有无Rc=10的情况下,人体触电的危险性.

谢谢大家能帮忙分析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我不是高手,帮不上忙,对不起

网友B:
不要用什么设备漏电来把这个问题搞复杂了,楼主就直接问在没有漏电保护的情况下单相触电的危险性了.

网友B:
这个基本上很危险
如果鞋不好的话就等着做电疗吧!

网友C:
电压器有无接地良好?

网友C:
一般用电设备没问题的话,变压器接好地线就ok的。

网友D:
无RC时计算:等效接地电阻;(RO×Rr)÷RO+Rr=3.99Ω。单相漏电情况下接地电流;
220÷3.99=55.14A。设备空气开关都可以跳闸了何况漏电开关
人体流过的电流;(漏电保护In△按500mA/0.3秒计算)0.5×3.99=2.0伏谁能感觉的到触电?

网友D:
在没有漏电保护情况下,要看设备空开整定电流计算人体被施加的电压.Rr×0.03=60伏 超过时被认做危险触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