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8):
不知道为什么SIEMENS的笔记本上的5611上有个黄色的感叹号,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A:
5611能用于笔记本?
西门子的软件中都包含了该卡的驱动,如Step7,Wincc等,如果要单一的驱动,可以到Simatic NET 软件中去找。

网友B:
是5511吧,接上适配器

网友C(2008-09-20):
5611应该是用与台式机的吧。STEP7中含驱动

网友D:
不用装驱动,看一下STEP7网络连接选项(PG-PC借口)是否有5611

网友E:
是啊
我也有这个卡

网友F(2008-11-05):
编程软件上自带

网友G:
是5512吧,接上适配器

网友H:
笔记本用的5511 ,台式机用的5611,进入软件在set pc/pG interface 选。

网友I:
这个卡都是西门子的软件中都包含了驱动,不需要在装驱动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