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6-09-28):
从官方编成手册上摘录的
sl-400中冷启动中有电池和没电池的两种方式中DB in work memory项不同,我理解不了,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有后备电池   无后备电池
    0                  v
0 : data are reset or erased (content of DBs)
V : data are set to the initialization value taken from the EPROM memory

网友A:
0 : data are reset or erased (content of DBs) -- 指的是: 数据块的当前值被清零或清除.

V : data are set to the initialization value taken from the EPROM memory -- 指的是: 数据块的当前值被 Load Memory里面的实际值( 即你原来下载到CPU的数据块 )所覆盖.

S7-400冷启动中有电池和没电池的两种方式中DB in work memory项不同, 我的理解是:

A.如果在有电池的情况下执行冷启动, 数据块的当前值被 Load Memory里面的实际值( 即你原来下载到CPU的数据块 )所覆盖.

B. 如果在没电池的情况下执行冷启动, 数据块的当前值被被清零或清除.

网友B:
我对B的理解是,如果在没电池的情况下执行冷启动, 数据块的当前值被被数据块创建时的初始化值替代。

网友C:
你都是高手了,还请教什么啊?

楼主(2006-11-27):
还是理解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