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8):
普传pi7000变频器怎么样?有哪位仁兄用过吗?有没有性价比更高的,给兄弟推荐推荐?
用最好的技术和服务,回报广大客户!

网友A:
PI7000变频器简介
POWTRAN PI7000系列变频器是普传科技公司设计制造的新一代高品质、多功能变频器。该产品应用先进的空间电压矢量PWM控制技术、矢量控制技术,采用高性能的功率模块和先进的变频器制造工艺,无论是简单的变频控制还是复杂的高性能伺服应用,在PI7000系列都能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额定容量:0.4~1000kW;电压等级220~1140V;运行最高频率:0~2000Hz

n 采用DSP(数字信号处理器)为核心的控制单元,实现高速高性能控制。
n 集V/F控制、V/F+PG控制、矢量控制+PG三种控制功能于一体。
n 三种空间电压矢量波形产生方式。
n 死区补偿功能,实现低频率大输出转矩。
n 自动转差补偿。
n 十种频率设定方式,模拟端子可以接受0~10V、0~20mA之内的自定义范围信号。
n 可实现最多七段速度和八段加速度控制。
n 六路可编程输出控制端子。
n 内置PID功能,可实现高性能闭环速度控制
n 可支持0~10V,1~5V,0~20mA,4~20mA反馈信号
n PID调节的直流电流制动。
n 转速追踪启动与断电再恢复运行功能。
n 强大的通讯功能,支持标准的Rs485与Can Bus,同时提供远控键盘功能。
n 人性化显示菜单,中文液晶显示,配以LED显示,同时显示3个状态参数。
n 特有的逆变模块(IGBT)温升监控功能,风扇调节可控,适时降低电机噪音和温升。
n 高效的故障查询与记录功能,方便排除故障。
n 参数保护功能。
n 独特的设计,使变频器对电源的污染降到最低。
n 在三相交流永磁同步电动机控制中表现同样出色

网友A:
获得国家权威机构检验和升级科技成果鉴定

楼主:
楼上大哥是普传人吧
用最好的技术和服务,回报广大客户!

网友A:
普传科技的拥趸

网友A:
此普传科技(大连普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普传科技有限公司)非依托(普传)也!

网友A:
PI7000系列以及后续上市的PI7100/7500产品在各行业有很好应用,塑胶、制冷、建材等应用很广!

网友B:
听说普传在某抛光机系统用不了半年就出了问题
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