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8):
图画好另存后却不能用PC.....打开.说'不是有效的32位程序'只能先启动程序,在文件菜单打开

楼主:
请PC.....代理斑竹解答"图画好另存后却不能用PC.....打开.说'不是有效的32位程序'只能先启动程序,在文件菜单打开".

网友A:
偶现在用的7.0也是这样,以前用的5.0好象不是的哦?

网友B:
可能程序本身有问题,请从正式渠道获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