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8):
我用的是MOAX8口卡,将发电数据传到机房,每个发电站有一台工控,机房使用了前置数据接收机(也就是电脑)他们全用rs232通讯。在只考虑用电话拨号的情况下,我如何配制电脑的拨号,应该使用什么调制解调器,调制解调如何将串口数据接入?
请帮帮忙,谢谢,下跪了。

网友A:
做人的尊严都不要了,我拒绝回答,哈哈

网友B:
搂主太客气了,为客户解决问题是每一个人的义务。其实你的问题网上有很多现成的答案,你可以借助搜索找一下,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