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9):
大家好,我现在现场设备有:电脑(使用usb-rs232数据线),CJ1M-CPU11,我用电脑通过usb-rs232的数据线接通讯线(按照手册上制作的232线:2-2,3-3,4-8,5-7,9-5)再接CJ1M的rs232c口,使用CX-P软件通讯正常,使用DDE Manager通讯也正常,现在的问题是我如何实现80~90m距离的传输(最好是通过RS485,因为我现场放的是2芯屏蔽线)?需要哪些设备,如何实现?谢谢!另:我用(PC--usb转rs232--rs232转rs485转换器--rs485转rs232转换器--CJ1M的通讯线--CJ1M)这种连接方式无法通讯。测试距离只有1m左右,通讯超时.

我用的rs232转rs485的转换器,232这头只有2,3,5这3个脚有用到,但是我看连cj1m的数据线上2,3,8,7,5有5个脚有用,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另外omron有否类世的转换器(485或422),它们的232侧是否也只用了2,3,5这3个脚,传输距离要90m左右的omron的转换器型号有吗?非常谢谢

网友A:
改RS422試試看吧
映象中omron plc cpu上的RS232port 不支援 RS485

楼主:
谢谢,但是我现场放的是2芯屏蔽线,不想改了,所以想找用485的方法。我今天又做了个线试了:
CJ1M     RS232-RS485                  RS485-RS232      PC
2           2        A                A         2           3
3           3        B                B         3           2
9           5        G                G         5           5
CJ1M侧4和5短接,
但是还是不通,不知道哪儿出问题了,PC侧是USB转232的数据线

楼主:
发现最后PC侧usb转232出来是2--RD,3--SD,所以PC和rs232转RS485之间要加2-3,3-2的rs232数据线,哈哈,只能等到国庆后才能试了,到时再告诉大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