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9):
求助交替运行:由外来信号控制,最简单例子

楼主:
用三菱的很简单(ALT)即可,但西门子的我没有找到,特请叫各位高手

网友A:
也就是单按钮起停,西门子的SR指令,欧姆龙的KEEP指令都可以做。

网友B:
SR需要两个输入来比较,比如I0.0和I0.1,如果只有一个输入信号呢?请回复,谢谢.

网友A:
异或指令

网友B:
我没有用过,能否举个例子,谢谢

网友B:
条件是一样,也是两个输入相比较

网友C:
可以啊!
利用PLC扫描顺序分先后,用三个M的线圈和开闭点就可以倒出来了、
我们经常用这个指令

楼主:
你这个方案太复杂,我早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