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9):
[求助]"由同一台变压器供电的系统中,只允许采用同一种接地故障保护方式“

这句话怎么解释?为什么?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哪位老师帮帮忙?
先谢了

网友B:
就是采取保护接地或保护接零中的一种,不能相混用

楼主:
老大能讲解下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