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6-09-29):
我下的s7_200仿真软件为什么不能用啊?导入程序总体是不能接受,点击“运行”也不能变成"run"状态。我用的编程软件是3.1版本的,仿真软件也提示用3.1或3.2 版的

网友A:
重下一个试试

网友B:
大家好.我现在手上有一部OMRON SYSMAC CPM2AE型的PLC  我不知道他的基本资料   基本性能   我应该配什么型号的编程器   可以与电脑连接吗? 可以在电脑上模拟控制吗?   我还需要下载什么软件吗?   谁能告诉我谢谢~~~~我的邮箱是  zhongzhuangapple@tom.com    谢谢大家了

网友C:
3楼的,你的意思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