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9):
哪位大虾能把台达,ls产电变频器从
   1.性能
   2.质量
   3.售后
   4.价格
   5.......
   等方面做一下比较呢?

   不胜感激.

网友A:
Ls比较差

网友B:
LG好,不过选型麻烦!

楼主:
各位,有没有具体的数据参考?

网友C:
都是低端.

网友D(2007-06-28):
台达嘛,价格便宜一点,但稳定性不如LS

网友E:
都是蹩脚的   服务一斑斑  还是30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