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9):
关于编码器读数及判断正反转的问题:

就一般的计数器而言,只能笨笨的读入脉冲的个数,无法识别两个错相脉冲的正反转问题。 现在有专门的仪表可以实现编码器的读数及正反转的判断,不知可不可行?有没有高手用过,或有更好的 方法实现的。

网友A:
简单的计数器同样可以解决问题,只是不知你最终是怎样的使用?仅仅只是判断正反转,不是很明白。希望能够赐教!谢谢!

楼主:
是这样的,我用一般的带有8253计数器的数据采集卡读入光电编码器的脉冲数,光电编码器有A相,B相。同为旋转脉冲数。只是两相在正反转时一个会比两外一个超前90度。就是用这个错相来区分正反转。问题是,我现在的8253计数器是加1计数器,正转时,脉冲增加,而反转时它也是脉冲增加。我无法判断正反转,即无法判断实际的位移脉冲数,郁闷呀!

网友A:
方便的话留下联系方式明天给您回复,谢谢!

网友B:
有现成的仪表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