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9):
车间刚买了一台抽风机,发现电机旋转的方向不是想要的方向,所以就改了线的连接次序,可是发现电机的转速没有那么快了,抽风也是一样,所以我想知道电动机挑线运行了是不是和原来的接线运行的情况一样呢?电动机通过挑线来实现正反转对电机有影响吗?是不是所有的电动机都可以这样呢?有没有其他方法呢?

网友A:
可能是双速电机/而你恰恰接队了先而没有放炮

网友B:
请问是三相的还是单相的抽风机?

网友C(2006-10-30):
对于三相电动机调换两相来实现正反转对转速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但是如果是单相电动机,它分启动绕组和工作绕组,带电容的,电容与启动绕组串联,很可能是启动绕组和工作绕组调换,造成转速降低~~~~~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E:
抽风机扇叶是有方向的你倒转后风自然就小了.与转速无关

网友F:
到底是什么电机呀?

楼主:
是三相的电机

网友G:
风机的风叶正反面形状异样,转向不同,风量自然不一样,是异步电机转速稍有差别,应该不是很大。用转速表能测试。电流会不一样,风大的方向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