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30):
对一台55KW锅炉引风机变频节能改造前后对比:
改造前:风门档板控制风量,开度60%,电流75A;
改造后:风门档板开度100%,由电机转速控制风量,变频器需调到42HZ才能达到改造前的效果,输入电流85A,更耗能;运行在41-42HZ间时,电流波动大,80-110A。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多谢!

楼主:
锅炉引风机变频改造后更耗能[求助]
对一台55KW锅炉引风机变频节能改造前后对比:
改造前:风门档板控制风量,开度60%,电流75A;
改造后:风门档板开度100%,由电机转速控制风量,变频器需调到42HZ才能达到改造前的效果,输入电流85A,更耗能;运行在41-42HZ间时,电流波动大,80-110A。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多谢!

网友A:
想锅炉这种大惯性系统他使用的风纪,用变频控制并不能节能
原因:满负荷间歇工作并不形象系统的稳定性/控制精度
      而电机在额定符合状态下,性能最好

网友B:
参数设置不合理

楼主:
请楼上能否具体点?

网友C:
避开共振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