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30):
请教各位师傅控制变器压怎么选择?

网友A:
看容量选择,就是说你的用电器负荷有多大,就对应地选多大的控制变压器。

网友B:
我们是生产变压器\接触器/断路器的厂家,如果您有需要可以来电咨询!0532-83715306电子信箱:juche0532@163.com             http://www.juch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