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30):
两圆直径相等,外切于A点。直角三角形ABC中角A为直角,角B为30度,C,D为弦于两圆的交点。
证明D为BC中点。

网友A:
放下好多年了,现在只能反正还行了。‘

网友B:
连接AD,过D点作AB垂线
证明三角形ADC为正三角形即可。

网友C:
哪有这么麻烦,BC除以2,然后用尺子一量,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网友D:
呵呵,好久没做过几何题,许多定理都忘记了,不知做得对不对了.
不知可有更简明的证法.

作辅助线如图,
两园相切,故O1O2过切点A

利用∠BAC为90度,∠O1BA=∠O1AB,∠O2AC=∠O2CA.
  ∠ABC+∠ACB=90度
可证明∠O1BC+∠O2CB=180度,

即四边形O1BCO2为平行四边形,
可知∠AO1B=120.

进一步证明∠ADC等于∠AO1B的一半.即等于60度.
(园的相关性质)
下一步就可证AC,AD,BD几个线段相等.
可证D为BC的中点.

楼主:
楼上的就是牛

网友A:
呵呵,半个小凳来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连接AD,过D点作AB垂线
证明三角形ADC为正三角形即可。

我也是这么答的,初中经常做这种题啊…………

网友F:
连上AD然后用余弦定理,COS∠ACB求出AD的长度,即可知为正三角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