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30):
我用的是MT506L屏,PLC 是224CN 485通讯,提示PLC NO RESO.....!
请求大家帮忙!

网友A:
在EVIEW使用手册上查通讯设定;检查通讯电缆;看屏背后的拨码开关。

网友A:
没有手册的话到WWW.EVIEW.CN去下载!

网友B(2006-11-03):
如果接线没错的话,就是你的通讯参数有问题,两边的通讯参数要一样才行啊!参照手册来,一定可以通讯的!

网友A:
按EVIEW手册上的设定就可以了!!PLC和EVIEW手册设成一样的

网友C:
通讯线不对,查说明书。我的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