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30):
原来用采样频率1KHZ的二次仪表,现想用PLC+AD模块,不知能否采到变化很快的峰值。又听仪表厂商说仪表采样频率1K没有用,因为压力变送器有采样频率,不超过500HZ。用PLC+AD模块采样频率能到多少?AD模块上的每点转换时间是什么意思?AD模块有采样频率吗?  PLC+AD模块采样频率怎样计算?

网友A:
AD模块有采样频率,因为要把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需要一定时间,像三菱的一般为15ms,一般的变送器的采样频率都比AD模块的频率要高,所以应以AD模块的频率为准,大约为66Hz左右,高了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