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30):
原来用采样频率1KHZ的二次仪表,现想用PLC+AD模块,不知能否采到变化很快的峰值。又听仪表厂商说仪表采样频率1K没有用,因为,不超过500HZ。用PLC+AD模块采样频率能到多少?AD模块有采样频率吗?  PLC+AD模块采样频率怎样计算?

网友A:
PLC执行周期要ms级,采样1K的数据不合适.再说采样这么快,数据吞吐量一定很大,PLC也不是好的办法.
压力变送器对出口来说应该是反应时间,一般的压力变送器反应时间不会太快的,以为压力的变化在常规情况不会太快!

楼主:
大歌,压力变送器的反应时间是指滞后时间吗?我的这台压机压力变化非常快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