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30):
厂里的一个傻瓜乱接电器,把一个单相的电机接到380V里,电机只是一转就停止却没有烧,为什么?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属于超压工作了.

只要时间很短,线圈上积累的热量还没有达到破坏绝缘层的程度,就不会烧.

要是破坏了,那就会造成匝间短路,而匝间短路又会造成电流继续增加,如此恶性循环,直到线圈烧得爆炸为止~~~~~~^_^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A:
另外,单相电机有个移相电容的,你所谓的"转一下就不转了",可能是把这电容给干掉了....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B:
单相电指220V和380V两种不知您的电机额定电压属那一种?

网友C:
电流过高  导致   线包绝缘漆瘦热导致接地

网友D(2006-11-15):
接的时间短,1分钟之内还不会烧毁;

网友E:
时间长就烧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另外,单相电机有个移相电容的,你所谓的"转一下就不转了",可能是把这电容给干掉了....
应该是干掉了

网友G:
是电容干掉了

网友H(2006-12-28):
电容先完,而后是电机

网友I(2007-09-28):
是的,各位分析的好。

网友J:
是电垅先被烧坏了

网友K:
不一定,有些电机里面有带温控保护,过热会自动保护,或许是自动保护了,一般电容虽然耐压不够,但也有可能不会这么快就干掉,如果电容干掉,主绕组依然有电流经过,也会转的,不过能转多久就不知道了,,,,,,,

网友L:
电机没烧不等于没坏。电容不一定坏。一般电机配用电容耐压都是四百五十伏以上的。不知电机是多少千瓦的。后来电机又转了吗。瞬间电压超高电机内部接线不好会打火然后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