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01):
有一台3相380V输入的变频器控制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但是这台电机电压是220V的,请问是否可以?在设置参数时与380V电机的参数设置有哪些不同?谢谢!

网友A:
我没有这样试过.我们都是在变频器的输出端接380/220的变压器

网友B:
电机的额定电压一栏参数,输入电机的额定电压=AC220V

网友C:
同上(3楼).

网友D:
同上(3楼)

网友E:
可以,但变频器所能带的电动机功率会变小,浪费;

网友F:
改一下电机接线或者把上限电压及额定电压改成220

网友G(2006-11-12):
只能在输出加变压器

网友F:
电机星形改三角,三角改星形

网友H:
如果是中小功率电机可用单相电源输入,前题是损失变频器配套功率

网友I:
可以的,只是把电机电压参数设置到变频器参数设置里面
变频器的输入与输出可以不同
但是效率就不好说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