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01):
不知道这个换向是怎么样个换法的,
指的是在电路在,因为是两相电路来的

网友A:
和单相一样,就是把起动绕组和主绕组的线换换而已。

网友B:
把碳刷的两根线对调就行.

楼主:
收到,放假完了去试试看,
谢谢各位

网友C:
同意4楼的意见.把两根碳刷线调换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