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参数调试

楼主(2006-10-01):
变频器的参数很多,最基本是运行,操作方法,频率设定;加减速时间最为难以设定,我是初学者,没有具体的标准,加速时间短了,也跳,长了不太好;反复调整,而减速时间也是如此,时间不够也跳闸,
请问高手,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是个问题。对于单象限的交流传动,加减速斜坡时间不好确定,而且,需要多次的调试摸索来确定,也很不方便。加减速时间设置长了短了都不好。但是现在的变频器,一MM440为例,里面有一个参数,叫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使能。激活这个参数,加减速时间不用设置,自动按照电机的惯性时间常数匹配控制,以母线电压的极限值作参考。效果很好。其他的变频器不知有没有这个参数,我想类似的功能是有的,需要确认如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