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01):
我是学机械设计的,现在设计设备,我只会普通电气控制,有没有在上海的朋友愿意协助或合作一起设计。
目前手上有两个设计项目,第一个是,两个马达。一个是需要控制马达每次转动4圈的,另一个马达精确控制长度,我用普通马达也可以‘做到,但不精确,有惯性。

另一个项目需要用到电脑或文本屏精确马达的转动。普通马达做不到。

具体详细情况,请和我联系最好是上海的朋友,有利于沟通。

我的电话:13651994388,qq153686347,jocky@rayshell.com.cn

楼主:
其实对于高手简单,但对于我来说,难呀

网友A:
选伺服电机,使用位置控制模式.1号马达用发脉冲的数量控制转动的圈数,2号马达位置控制.如果需要对于运动的时间进行控制的话,建议选用运动控制卡.

网友B:
LS的做广告也太烂了吧,不知道你们这样黑过多少客户,你咋不再给楼主配点什么光学尺啊,触摸屏啊,减速机之类的.楼主不知道都需要什么样的精度和速度,还有什么样的力矩,如果速度要求不高,力矩不是很大,可以用一种永磁同步电机,做得好可以达到步进电机的精度,每个电机不超过200块,速度低于115转每分钟,力矩大约有5N.M吧,这个电机很可靠.如果这个不行可以用步进电机,再不行才最后考虑伺服.由于动作简单设备也便宜,哪需要伺服和控制卡,PLC或单片机皆可,单片机成本不超过100,当然是要自己开发才是这个价

网友C(2006-11-09):
这太简单了
控制2台电机,这样的控制不要太简单了,一只PLC足以,一个位置,另一台转圈,有什么难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