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01):
刚安装的新车床,用西门子810D数控系统,主轴使能一加就出现300613号报警(主轴电机过热),还有主轴伺服故障报警(应该是300613才出现的),主电机为1PH7的。但是电机却一点也不热,而且我断开电机里接线端子上温控器的线后还是同样的报警,我以为是编码器的线的问题,但是我查了是好的,我怀疑是温控器出了故障,但是我量了其他伺服电机(1FK7)的编码器插孔的8,9脚的电阻,和主电机的是一样的。郁闷,没招了。
  那位高手有碰到过这类问题,解救下吧。

网友A(2007-01-06):
查查611D驱动!
如控制模块6SN1118
有备件可以换着试下!
联系bbs.gkzd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