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02):
我是个刚刚接触变频器的人,我们厂用的是 惠丰变频器,电机是11kw的。它的输出频率是0.5——400HZ,出厂设置是50HZ.我想问的是如果输出频率改成100  200  300或者400HZ,对电机有没有损害,能不能改,节不节能。(是纺织倍捻机)谢谢了!

网友A:
频率是有范围的……看你的说明书

网友B:
变频器输出频率是0.5——400HZ,这表明的是变频器的输出频率的能力(范围),出厂设置是50HZ,表明的是变频器出厂的“工厂默认参数”。
修改最高频率,就可以改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最大值。但是,前提条件是,电机允许的最高频率一定要和变频器的输出最高频率匹配。至于节不节能,要具体分析你的现场条件。节能和不节能的参照物是什么?

网友C:
调整变频输出是可以的,但的根据具体情况 和电机的输出状况,节能这个不知道,没弄过。

网友D:
前提条件是,电机允许的最高频率是否允许!

网友E:
可以超频,但要注意电流,

网友F:
呵呵;你的电机能承受的了吗?
转到100HZ以上电机的轴承用不了几个小时就报废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呵呵 谢谢各位了
挺客气.

网友H(2008-12-17):
变成100HZ,200HZ,这样只是把转速比例的提高了,一般的话可以提高频率但最主要的是看变频能否承受的住,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变成100HZ,200HZ,这样只是把转速比例的提高了,一般的话可以提高频率但最主要的是看变频能否承受的住,
嘿嘿,不明白,转速比例提高了?能不能提,直接说个100,200的好像缺乏实际意义,不考虑工艺?不考虑电机及负载?还是不考虑变频器的容量?理论上变频器容量足够大,所带电机与负载允许,可以到变频器的最大允许输出频率。

网友I:
我用变频器最高用到过120赫兹,在高还没用过,带普通电机是没问题的,但是你的负载一定不能重了,本来50赫兹用7.5千瓦可以带动的,要是想转到120赫兹你就要用15千瓦的电机和变频器。超过120赫兹的是不还行,这个我没有实际经验了,至于200、300那个就更不用说了,我看200以上很悬,变频器不行的面很大。

网友J:
电机的频率一般都是要求50HZ的,对于节能问题,要看你的使用环境!
一般风机水泵相对节能大!

网友K:
电机的铭牌上没标明工作频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