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02):
我使用的控制方法是:PLC(FX-1N)+sever(J2S-40A+HC-KFS-43A),具体接线如下图,
在调试过程中,伺服放大器报警ALE6,查明手册是急停开关控制开路,但我的IN2B的15、10端脚是短接的。使用万用表测量IN2B的3,10,20脚没有内部提供的24+电压,请问是否我伺服控制器的接线有问题,还是伺服放大器已经损坏了呢??在线等各位大虾指教。。。

楼主:
回复问题怎样粘贴上图片呢??

楼主: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呢??在伺服手册中170页描述的报警内容为伺服电机异常停止,177页描述为伺服紧急停止,我确定我已经把伺服的IN2815脚和10脚短接起来了,并通过伺服放大器的无电机模式运行,但是报警还是一样ALE6,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请问我能否使用以下方法判断伺服放大器已经损坏呢??
1N1A和1N2B等控制线都不连接,直接测试IN2B的3脚VDD和IN2B的10、20脚是否存在24+电压,没有就认为是内部控制电源已经损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