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线制pt100 接线?Jumo dTRON

楼主(2006-10-03):
二线制pt100
如何接线?
jumo dTRON 70.3011

网友A:
也可以用三线接:
将PT100的其中一个接线端子引出两根线接在112和111上。另一根接在113上。
( 或者 112和111短接, 再将PT100两端子分别接上,这样可能有些误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用三线接:
将PT100的其中一个接线端子引出两根线接在112和111上。另一根接在113上。
( 或者 112和111短接, 再将PT100两端子分别接上,这样可能有些误差。)
huyu51@126.com
说的对.

网友C(2013-12-19):
热电阻没有正负之分的。

网友D:
如果测量位置离仪表较远,最好用三线制的或四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