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0-03):
浮顶罐选什么型号的液位表?

网友A:
工艺和技术指标的问题
其他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浮顶罐就是罐内有一个盖随罐内液体上升或下降。

网友B:
看你怎么用了,可以用浮球式液位计,高档一点的,采用液位传感器配数显表,性能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怎么用了,可以用浮球式液位计,高档一点的,采用液位传感器配数显表,性能会好很多。
谢谢!内浮球式用不上,因为罐内浮顶距罐壁只有五厘米,会把球卡坏。外浮筒也不行,我这冬天冷。又不想拌热。非冻坏不可。

网友A:
底部有安装位置吗 可以开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部有安装位置吗 可以开孔吗

你好!不能开孔,所以压力式的用不上,沉入式的也用不上(因为有浮顶)。有没有比超声波式的价格低,又能用在这上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