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04):
有一台ABB200KW的变频器带的负荷是180KW的收尘风机,经常出现电流在150~250之间摆动,输出频率也变化.这时如果停机再开又会正常,测电压正常,负荷稳定,变频器是外控的,调节电位器就在变频器旁边.请师傅指教!!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绝大部分可能是给定通道与反馈通道的问题,检查是那个通道的信号不稳定,比如,接线端子处的接触不良问题,也不排除旋转机械有某种故障,使负载突然发生变化导致电流波动。

网友A:
补充:对于这种时有时无的故障现象,就要想办法让其再现,即可锁定故障点了。

楼主:
电位器已换过,接线端子也检查过,可故障依然!这故障出现已有几个月了时有时无,机械方面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真的很头痛!!!请多多指教!!!

网友B:
会是斜波干扰吗?

网友C:
注意什么时候有?是什么时候无?周边情况的变化,负载情况的变化

网友D:
也许是整流模块端子接觖不好.

网友A:
议论得不错。可以采用排除法,锁定故障。比如,先采用面板的给定输入,由内部的给定,首先判断是不是给定通道的问题,然后...

网友E:
外控信号发生变化,PID参数设置不合理,使变频器跟随的变化速度较快。

网友F:
我认为还是好好检查一下你的负载,管道是不是顺畅,风机的扇叶,以及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