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N读取模拟量

楼主(2006-10-04):
现在用FX2N读取模拟量 采用FX2N-4AD特殊模块 放在0单元,我的模拟量是压力变送器送出来的4-20MA信号,对应0-1MPA。读取变频器频率信号 4-20MA对应0-50HZ,采用放在1单元的
FX2N-4AD特殊模块,想问下这个程序应该怎么写 感觉用特殊模块说明文档上例子做的话,读出来数值一直是4千多,是怎么回事,各位能不能发个例子给我 谢谢了 我的邮箱:sammy364@sohu.com

网友A:
可能是接线你设定电压输入的原因;

网友B:
4AD特殊模块,模拟量转换成数字呀!你想转换成0-1MPA或0-50HZ?想再转换成模拟量还要加DA特殊模块。

楼主:
设定的电流输入

TO K0 K0 H1111 K4

FROM K0 K1 D0 K4

这样可以吗

网友C:
TO K0 K0 H3331 K4
FROM K0 K1 D0  K4
可以试着调一下偏移和增益

楼主:
偏移和增益 怎么调

网友C:
4AD的使用手册上有啊.你仔细看看照着上面的做,应该可以的

网友D:
电压,电流要在模块上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