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04):
一台37kw的变频器ABB托动主泵(溢流机),一开机约3~4秒就跳闸,故障原因查手册是接地故障.把接电机的电缆,接电箱的地线剪断故障排除.不知其原因望前辈讲讲.谢谢!

网友A(2010-05-31):
零线和地线不要混在一起,分开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