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明白了

楼主(2006-10-04):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一下:就是变频器本身的参数起动延时和模拟量电压的问题,假设我把变频器本身的参数起动延时设为10秒(就是0-50HZ用10秒的时间),通电立即在模拟端加上10V电压那么它的频率是10秒慢慢上来还是立即上来?又假如我在PLC程序上让10V模拟电压在20秒内慢慢上升,情况又是怎样?哪种方法简单易行?假设我把变频器本身的参数起动延时设为0秒,在PLC程序上让10V模拟电压在10秒内慢慢上升会是什么情况?哪种好一些?

网友A:
好象用后一种
                 x

网友B:
通电立即在模拟端加上10V电压那么它的频率是10秒慢慢上来. 这种方法方法简单易行.

网友C:
给定10V电压10秒后才能升到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