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05):
我们这轧机上使用了z2-102 125KW 440v 他励的直流电机做主电机再配合590直流调速,现在出现的问题是 直流电机电枢电流波动很大,有时突然变成0了,有时又然变很大很大,电流很大时偶尔还会影响电网三相不平衡造成其他机器无法运转,而且启动的时候直流电机会发出咔咔的声音,运转正常后就没有了.找不出原因,恳请大家给点想法,小弟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A:
可能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B:
电流环的pi参数设的不合适,减小p值(增大bili增益),减小i(增大积分增益);另外一种可能是,有1个或几个晶闸管没有被导通,不太了解札记的工艺,是不是单向运转的,如果是正反向的,观察一下是不是只有一个方向是你说的情况,如果那样,那么可能是后面的原因;如果正反向都有,可能是前者;如果是单方向的,那就先按前者改变参数,看看情况,如果不行,就找个示波器看看波形,是不是少了波头。

网友C:
这系统调试过吗,还是运行了一段时间?
在线记录波型吧,不行再看看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