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请教

楼主(2006-10-05):
我们钢厂装钢机使用西门子6se70,P100=3频率控制方式,现在问题是设备反应特别慢,比如按下前进,后退,设备要过5,6秒才有反应(我们要求的是两秒之内),Off3也是这种情况.

我怀疑是不是电机太小而惯性太大,要用制动???,求助!!

网友A(2008-04-08):
我用的矢量控制方式 我只在改变p492 p498就可以了 不知道速度控制行不行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