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1s PLC程序写入问题

楼主(2006-10-05):
由于我厂的工控设备供应商帮我们开发了个程序,但又没把程交给我厂,一直把价钱高卖,我厂变成了受他的牵制,不得不跟他要货,于是我就设法把程序读出。我在我厂原有的机器上把梯形图程序读了出来,然后装该程序写到另一台设备的PLC上,但是不可以正常运转,经校验都正常。我用的软件是Gx Developer Version-7.08,PLC是三菱FX1s-10MT。是不是写入是要设定有关的参数吗?请高手们赐教!

网友A:
有问题和我联系!

网友B:
参数要读出来呀,ROM

网友C:
哈哈,我离佛山很近.

网友D:
plc有没有其它的特殊模块,所用的特殊模块型号是不是一样的。因为有些模块有识别码,可以在程序中设置了特殊模块的识别码的,你应该把系统说清楚一点。另外,如果确定设备供应商要黑你公司,他为什么不在写入时搞个密码什么的,让你这么容易读出程序呢?还有你读程序时有没有读出PLC内部的参数

网友E:
呵呵;
FX1S是不能扩展的;

楼主:
PLC是没有特殊块的
程序是我自已用解密软件搞定的,至于读出来的程序参数全都是默认值的。我写入前试过把清除PLC内存,然后写入时选了梯形图程序和PLC参数,写入完成后经校验就是参数不一致,开机就不能正常运作。这样写入正确吗?

网友F:
发szzhangl@tom.com,我帮你看程序有无特殊设置.

楼主:
我的QQ:272399315

网友G:
你把程序发我邮箱可以吗?xingwenbin1981@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