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状态位是什么?

楼主(2006-10-05):
S7-315型CPU+WINCC组成的系统中,需要用WINCC监视CPU运行情况,请问需从哪儿进行观察(只要能确定CPU运行或停止即可)

网友A:
最简便的方法: CPU-315所属的变量标签总是通过动画或数值表现出来, 我们观察对应的动画或数值变成灰色(不激活), 立即就可以确定CPU停机.

楼主:
好像有专用的状态监视位,不知有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