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参数

楼主(2006-10-05):
各位高手:
    大家好!不知要选一西门子PLC需要什么参数?现在在太原一带有没有比较有实力的这一方面代理商?希望各位高手 给一些参考见意!感激不尽!!

网友A:
简单说:
首先根据要控制工程规模大小,选择大中型还是小型可编程控制器.
然后要进行控制点数和通讯方式设计.进而统计出所用模块数量,假如200则要考虑其所能扩展的模块数(PLC5V电源的消耗),300,400要考虑是否用远方I/O和是否必须加存储卡.
根据逻辑控制的复杂程度,看PLC内部的寄存器和定时器数量能否满足要求,PLC在处理数字量信号和模拟量信号(例如浮点数)功能也有所不同.
个人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