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线问题

楼主(2006-10-05):
操作站计算机老掉线,估计是静电的影响,所有的接地线都接了,好多办法都用了,还不行,谁有好的建议啊?

网友A:
什么通讯方式?不闲费事的话,告诉你一种绝对有效的屏蔽方法,每根信号线都单独屏蔽,屏蔽层接在通讯用电源的gnd上

网友B:
线太烂!也可能太长.

网友C:
工作站老掉,可能是上下位接头不牢,或者是线有问题,重新做一根试试.

楼主:
是鼠标键盘老掉,用上一会就掉,肯定是静电的影响,但是没有好的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