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05):
固态继电器的二,四两脚之间电阻由小到大变化,五六脚怎么变化

网友A:
按要求讲出固态继电器的接线,再回答.
各厂对引脚的定义不完全相同.

网友B:
我用过的SSR是12脚输入3-48V DC,34脚即可接通交直流电路和那种.

经拆解,交流的控制元件是双向可控硅,直流的是大功率场效应管(IRFP540一类的).

其它的线性SSR,倒还没有用过.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A:
固态继电器,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无触点继电器而已!
通常SSR的输入为5~15mA的直流信号.就是电压输入的也是这个规律.不同之处只是串联一只限流电阻而已.
而输出只是两个状态,无输入信号时,输出断开,有输入信号时,输出导通!
交流与直流SSR的规律也是一样的!

网友C(2010-05-31):
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端,其实是一个发光二极管,所以电流很小的5到15mA。